[求助] Ledit15操作,在一个layer上合并图形为什么总是会留下一个分界线?

楼主(2016-08-15):
这是我用Ledit15免安装版随便画的一个图形,总共5个矩形合并,就是点击draw,merge功能,倒是合并了,但是中间留下两条分界线,看起来好刺眼,怎么merge都去不掉分界线。我用布尔操作是一样的,用点击or还是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免安装版的问题,我同学的安装版,也是Ledit15,合并图形或者or也留下这种分界线,这是怎么回事?还望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这种去掉不了吧。坐看其他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去不掉吧,有点强迫症的话确实看着难受,习惯就好

网友:
去不掉,这样做是为了准确描述图形坐标而不产生歧义。

网友:
图形算法造成的,没有办法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看起来的确去不掉

网友(2023-06-06):
可以分享一下15的安装包吗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