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实例分析

楼主(2016-08-15):
拉扎维中文版325页图11.32给出了一个浮动基准电压电路,有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1)为什么M11和M9相同,加在R6上的电压就等于VBE4?
(2)假设通过适当调节R6的值,确实使R6上的电压等于VBE4了,那M11和M9尺寸相同,栅极电压相等,源极电压也相等,电流也应该相等,等于2VTlnn/R1,是正温度系数,而电流同时也等于VBE4/R6,是负温度系数,这不是矛盾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设计的时候应该调整了M11和M9的尺寸使R6上的电压等于Vbe4,而不是调整R6的大小。可以看一下原论文。 A Low-Power Differential CMOS Bandgap Reference.pdf (256.06 KB , 下载次数: 347 )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你的第二个问题基本自答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有种情况不会产生矛盾,即M9/M11的尺寸不知,可以将此两个MOS管的W/L设置很大,那VGS11与VGS9基本相等,从而I9和I11不一定要相等。

个人猜测,若有误解,多谢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将M11和M9的尺寸设置的很大,这两个MOS管的VGS就基本相等啊?

网友:
這電路是在25C這個溫度下,I9=I11,M9=M11,Vgs9=Vgs11,R6上的电压等于VBE4。
但是溫度升高時,I9是负温度系数所以會略小於I11,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粗略的假設Vgs9=Vgs11,這不影響正負補償的趨勢行為。當然實際上I9略小於I11,所以造成的影響只是高溫(或低溫)補償的曲線不完美而已。

网友:
I9为什么等于I11,这个应该不能相等呀。这两个电流的相差VOUT/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I9是负温度系数啊?是不是因为R6的电压等于VBE4?如果是这样的话,那VGS9=VGS11,M11和M9的尺寸又相等,那I9不就等于I11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帖子

网友:
你不是可以仿真一下嗎?自己仿一下找到原因,會比別人告訴你還印象深刻。

网友:
我說過I9事實上只有在25C時才等於I11,其他的溫度都不相等。但是不會相差兩倍以上,所以我們可以說VGS9=VGS11大致相等(事實上差一點),I9的電流只能由R6的电压除以R6來決定(這點無可懷疑),而R6的电压由上述所知,大約等於VBE4,所以I9一定是负温度系数。
你先仿一下,比較好理解。

网友:
How about analysis this way:
Assume VR6=VBE4 is a balanced condition:
Now you add delta_v on R6, make its current go up --> VF will go up, but VF=VE=Vd11 (drain voltage of M11) -->  VF cannot go up due to amplifier A1 --> VR6 cannot >VBE4
Similarly you can analysis the condition of VR6<VBE4

网友:
好资料呀   呀呀呀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第二问回答了第一问。关于第二问:
Vout是浮动基准电压,输出运放是负反馈,正负输入端“虚短”即V(in+)=V(in-),运放差分输出电压Vout=V(in-)+I9*R4-[V(in+)-I10*R5]=V(in-)-V(in+)+I9*R4+I10*R5=I10*R5+I9*R4,I10和I9分别是PTAT电流和CTAT电流,合理设计I9和I10大小,可以得到零温度系数电压Vout。注意Vout是浮动基准,是放大器差分输出电压,不是对地的基准。

网友:
你的第二问回答了第一问。关于第二问:
Vout是浮动基准电压,输出运放是负反馈,正负输入端“虚短”即V(in+)=V(in-),运放差分输出电压Vout=V(in-)+I9*R4-[V(in+)-I10*R5]=V(in-)-V(in+)+I9*R4+I10*R5=I10*R5+I9*R4,I10和I9分别是PTAT电流和CTAT电流,合理设计I9和I10大小,可以得到零温度系数电压Vout。注意Vout是浮动基准,是放大器差分输出电压,不是对地的基准。

网友C(2021-11-16):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图

这么清晰的图,楼主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啊?

楼主(2023-03-16):
引用 网友C:
这么清晰的图,楼主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啊?

这是拉扎维带隙基准那一章最后一节的图。

网友(2023-08-25):
题主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