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15.2 做PR, 修复天线效应,tool 不加入diode

楼主(2016-08-15):
antenna cell 已经setNanoROute 告诉工具了利用率也调到很低了,一个diode 没有加入,天线效应vio 修复不干净。
奇怪了,工具也能报出vio

网友:
setNanoRouteMode -drouteFixAntenna true
setNanoRouteMode -routeAntennaCellName "ANTENNA"
setNanoRouteMode -routeInsertAntennaDiode true
要设置三个变量

网友:
我之前也有遇到这种问题,不知您是否是一样的情况。可以查看一下insertion的ANTcell是否有设置,如果没有设置会default到lef中去抓,如果lef中的ant cell名字tool不能识别,就不会insertion ant di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设置了,不知道是不是innovus 15.2 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f lib中ant cell 的属性都定义了,工具还是没有加入diode ,而且log 中没有任何信息。

网友(2020-12-08):
是不是设置了dont use...
不知道dont use和setNanoRouteMode哪个优先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