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双口RAM内核

楼主(2016-08-16):
显示黑核

显示黑核
设置双口RAM时,仿真时出现这个警告,想请问下该如何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综合时候放进去的双口ram是黑盒,所以当作black box了。你把生成ram时候同时生成的.ngc(也可能是ngd,有点记不清)也放到综合的目录下,ise在做map和p&r的时候,会自动调用ram的网表文件,就不会报错了,否则的话map会报错,整个流程会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纠结很久了,我按着你的方法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

问题

   麻烦您能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吗,该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是这个synth.v里面有个ram_double的模块,和其他文件里面的名字重复了,你好好找找,哪个别人也叫这个名字的,或者有一个别的一样的模块,要是重复的模块,删掉一个不要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把那个模块名字改了就好了,这个好像是设置IP核时自己生成的模块,麻烦再想问你下,为什么我设置的IP核不起作用,整个工程仿真的时候输出一直为0,是不是IP核需要单独仿真,我看网上有些资料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