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共模电平与调电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6):
请问在设计一个运放的时候,选定了运放的结构后,通常都是选择一个固定的共模电平去调管子的参数,把每个管子都调到饱和区后,改变输入的共模电平会发现,管子的工作状态会改变。怎么才能保证共模电平在一定的范围,而运放还能正常工作呢?大家都是怎么在一定的共模范围下,调运放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
留足够的裕度。要估算在边界条件下的电压电流变动

网友:
首先应该根据各项参数选择运放结构吧,比如你说的共模范围,要考虑是否rail-to-rail输入、低/高共模电压等等共模电压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结构。然后可以在中间共模电平下调整参数,然后留有裕度,基本没啥问题吧。

个人见解!多谢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已经调好了,第一次调电路没有经验。调过一次后就知道怎么做了~多谢多谢

网友:
全差分OP在一开始就要估计好共模电压和单边s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