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1安培

楼主(2016-08-16):
各位:请看图1所示的电路,Q196是NPN管,其它的都是PNP管。电源电压是5V和0V, Q343的基极和发射极短接在一起,并接-5V.  用SPECTRE仿真这个电路,321和Q343的电流只有85mA, 但是流片后测试发现Q321和Q343的电流竟然是1A!! 这个电流太大了!!   这个电流是从哪来的?电路设计有错误?还是Q321和Q343自身结构有什么寄生效应? Q321和Q343有相同的结构,他们的横截面图如图2所示, E 代表发射极, B 代表基极, C 代表集电极,Q343的Co_sub连接到N1,如图3所示Q321Co_sub连接到N2,如图3所示图3中 Q1~Q4 都是横向PNP管!

拜托兄弟们帮忙看一下啊,到底是哪有问题?

网友:
你的sub接0V會有問題。要接最低電壓-5V。

网友:
你的sub接哪裡?
接0V會出問題,要接最低電壓-5V。
你的Co_sub要接最高電壓+5V。

楼主:
您好vint019,sub接0V,Co_sub接到图3的N1。仿真显示N1=4.7V,即图3中的管子不应该导通。但从测试结果看,图3中的管子都导通了。

楼主:
netC其实是一个pad,接-5V模拟一个干扰电压。其实芯片就是0~5V供电,所以sub一定接到0V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