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im有没有一个自己finish的命令呢?

楼主(2016-08-16):
目前一个激励run完之后,在console界面可以看到是在uvm里面的uvm_root里执行完finish后完成的。但是ncsim不会自己退出,还是处在ncsim>的状态下。现在必须手动exit到simvision>下面再退出。感觉好麻烦。

现在准备回归测试多个激励。想写个脚本自动执行。想着必须一个激励自己退出后才能看到比对结果,需要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
可以写个csh,抓log里面pass,抓到就循环执行,没抓到就退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因为你用的图形界面(gui)的方式运行的ncsim吧,如果是跑回归测试,就必须用batch模式,不能用图形界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关掉了gui模式之后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后续的问题了。正在写脚本。谢谢给的建议吆!

网友(2019-01-10):
回复 网友A:
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