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全防护怎么做,可以用加密芯片吗?

楼主(2016-08-16):
求指导!公司最近开发新设备,想要把安全防护做进去,怎么做,可以用加密芯片吗?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军规会使用
asic fpga rsa加密
, 如果单片机类,
最简单是把code 藏到eeprom ,使用时去checkeeproM
KEYPRO
就是如此
, 还有些把
单片机
code藏到sram
开机时load
如果你拆开机壳
会把sram放点放掉
就没有code
. 太多方法了
.

楼主:
新做好的设备不想被炒走,肯定要保护程序的,怎么加密呢?

网友:
对比认证安全性一般,如果有人真的想破解,还是可以破掉的如果被剖开,很容易找到密钥和对比点。

网友:
这种方式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
建议换个思路,试试程序移植。

楼主:
程序能移植到芯片中?怎么做,安全吗?感觉很复杂啊!!!

网友:
程序移植,故名思议就是把要保护的程序放在芯片中,无论存储,还是运行都在芯片内部来进行,可以预见,这种芯片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微型的。

网友:
如果被剖开会不会也会被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密只能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密钥管理得好,不然,加密也没有用处。

网友:
我用的是lkt4200HS这款,有自定义的程序区,还有数据库,自从我用了这个芯片,产品从来没有被盗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那我也试试哈!非常感谢!^ε^

网友:
冷门加密芯片

网友(2016-09-21):
自己找个安全芯片的WAFER封装,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
为了生活

网友:
FPGA+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