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ERC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LVS都清过了,出现ERC报错:
Check ERC_pathchk_gnd_nopwr求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说有些地方是只连gnd,没连power。这个信息主要作用是提示你说,是否漏接了power或ground。高亮起来看看,确定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忽略了。论坛中以前有很多类似的贴子,可以搜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