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工艺 芯片设计 需要做 TT/SS/FF 工艺角仿真吗?谢谢

楼主(2016-08-16):
采用 BJT工艺 的芯片设计 需要做 TT/SS/FF 工艺角仿真吗? 如果不需要,那需要做什么仿真以评估 工艺引起的 对 芯片性能 影响?谢谢

楼主:
有人帮我们开发电路,但不清楚 BJT工艺的情况,谢谢了

网友:
需要做啊!仿真模型里面会有tt ss ff工艺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有没有 比较 不错的 代工厂 可以提供BJT 工艺啊?谢谢。 听说 BJT 工艺里面有 一种 钽电阻,不知道 是不是这种情况。钽 从来没了解 到 会用来做电阻。。谢谢啦

网友:
纯bjt工艺不多,如果是BCD工艺里面的bjt,肯定有Corner mod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