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用skill把pad上的label抓出来

楼主(2016-08-16):
大神们,layout工程师提了个request,问题可以简化如下:
需要把A layer上的所有B layer打的label抓出来,并把lable name和坐标输出。
举个例子,我需要把M3上面所有地M2TXT打的label抓出来,并输出.

目前,我用skill可以把所有M3和M2TXT抓出来,但是我没法把在M3上的M2TXT抓出来,有大神能帮帮忙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概理解一下:能找到所有的METAL3,能找到所有的M2TXT,但是不能确定哪些是M2TXT是在METAL3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属于求两个的交集,建一个循环,逐个的判断每个M2TXT下面是不是有METAL3就可以了。
具体的的判断,方法至少有10种,这里提供一种简单常用的,用dbGetTrueOverLaps()这个函数。

自己先写着试试,有问题再说。

网友A(2016-10-29):
IC61
tool -> pad opening info
妥妥的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7-03-20):
hiSetBindkey("layout" "<key>9" RemovePadLabel)
procedure(RemovePadLabel()
cv=geGetEditRep(hiGetCurrentWindow())
labelId=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0 "lable" list(list("layer" "==" list("M3_TEXT" "drawing"))))
foreach(label labelId
dbDeleteObj(label)
);end foreach
);end procedure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A:
IC61
tool -> pad opening info
妥妥的满足你的要求

你把人当傻子?这个功能经常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