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CIE EP是否能够发起对RC的访问

楼主(2016-08-16):
PCIE 中RC可以对EP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控制,EP可否对RC进行类似的操作?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参考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310/16/11064636_541072513.s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想EP访问RC的配置空间,这里是特指PCIE的CFG空间,像Type1 Header等,这是不允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除了CFG空间,想MEM,I/O空间是否都可以访问?   另外Header type1 是否就是指在RC模式下的PCI 的配置头?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指header type1的头,但是我这里是泛指PCIE设备的寄存器配置空间,因为EP不能发起CFG的读和写请求,所以所有的PCIE设备寄存器EP都是不可以访问的。除此以外 ,mem和IO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认为EP也不会发起IO读写请求,可是这一点在basespec里面没有特别规定,所以这超越了PCIE的协议范畴,可以这么理解,PCIE协议没明显约束EP不能发起IO读写请求,但是CPU或者说系统一般不这么干。
注:我不是专家啊,说错了不负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十分感谢!   一起交流吗

网友:
DMA模式,读写操作都是PC机发起
如果用中断模式,可以FPGA送中断给PC机,然后PC机来读取PCIe

网友B(2019-04-01):
可以的 但要知道RC侧分配的地址空间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但要知道RC侧分配的地址空间

这个ep访问rc真的可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