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RC和EP

楼主(2016-08-16):
PCIE中RC和EP都能对彼此进行相互的访问,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者在PCIE树形结构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Rp是根,EP是叶结点。从PCIE角度来看,RP可以发起CFG Rd和Wr,但是EP是不可以的。当然,还有其他区别,不容易一两句说清楚。而你说的彼此相互访问,其实是针对物理层和部分链路层来说的。但是传输层却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些了,多谢!

楼主(2016-10-25):
回复 网友A:

   请问PCIE 的RC 可否发起使PCI PM 进入L1 状态的请求,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请求应该是EP发起的,RP给响应,你可以查看一下basespec 的描述:“The Upstream Port of a single-Function device must initiate a Link state transition to L1 based solely upon its Function being programmed to D1, D2, or D3hot.

你还可以参考basespec 3.1的Figure 5-2: Entry into the L1 Link State,这里有明显的谁发起谁响应low power st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好好看看,spec. 谢谢!

网友B(2021-11-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如果一个CPU有两个PCIE通道,一个支持RC ,一个支持EP,那连接这个EP的外部RC端能直接访问本CPU的RC连接的EP端吗?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果一个CPU有两个PCIE通道,一个支持RC ,一个支持EP,那连接这个EP的外部RC端能直接访问本CPU的RC ...

原则上说不可以的,一般的不支持这样建pcie tree结构。
但是一般的soc都能做到可以访问,这个超越了pcie BaseSpec范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果一个CPU有两个PCIE通道,一个支持RC ,一个支持EP,那连接这个EP的外部RC端能直接访问本CPU的RC ...

你说的应该RCiEP. 个人理解,Enumeration的时候RCiEP只能被你说的“Local CPU所在的 RC”发现,而不能出现在“外部的另外一个RC”的tree里。所以访问应该是外部RC发送transaction给Local RC,然后local RC直接访问Local RC 的RCi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