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eriloga理想DAC相关问题

楼主(2016-08-16):
相关代码:
module dac_12bit_ideal (vd11,vd10,vd9,vd8,vd7, vd6, vd5, vd4, vd3, vd2, vd1, vd0, vout);
electrical vd11, vd10, vd9, vd8, vd7, vd6, vd5, vd4, vd3, vd2, vd1, vd0, vout;
parameter real vref  = 5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vtrans  = 0.75;

    real out_scaled; // output scaled as fraction of 4096

    analog begin
                out_scaled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11) > vtrans) ? 2048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10) > vtrans) ? 1024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9) > vtrans) ? 512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8) > vtrans) ? 256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7) > vtrans) ? 128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6) > vtrans) ? 64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5) > vtrans) ? 32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4) > vtrans) ? 16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3) > vtrans) ? 8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2) > vtrans) ? 4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1) > vtrans) ? 2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0) > vtrans) ? 1 : 0);
                V(vout) <+ transition( vref*out_scaled/4095, 0, 0, 0 );
    end
endmodule

问题:输出信号vout的rising time & falling time 均设为0了,为何仿真出来后,输出的信号仍然有接近9us的延时??不应该是立刻响应嘛,起码也不会比控制信号的延时多那么多。
附图:

理想DA仿真

理想DA仿真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寻大神指点

网友:
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改一下看看。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设置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时间后,的确可以,就是不知道为啥设置成0的时候默认会有那么大rising time ,估计cadence中不存在0 rising time这种状态,毕竟同一时间表示了两个不同的值

网友B(2021-12-15):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理想的dac怎么加激励呀,我给的激励,仿真出来一直为0,,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理想的dac怎么加激励呀,我给的激励,仿真出来一直为0,,感谢 ...

请问一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输出也是0,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输出也是0,求教

那个vtrans电压给个中间电平:大于0小于VCC(vref)

网友:
rise,fall应该不能是0,你设个10p看看正常不

网友(2022-11-25):
默认的好像比较大,建议可以直接设置它的上升和下降

网友(2023-08-17):
想问一下DAC的Veriloga的代码中Vref和Vtrans的对应问题,Vref和输入范围、与ADC的输入有什么关系;Vtrans的设置里,输入的值不应该是数字码吗,0或者1,为什么这个vtrans还设置成2.5呢,求解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B:
那个vtrans电压给个中间电平:大于0小于VCC(vref)

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vtrans电压给个中间电平:大于0小于VCC(vref)

不过前辈 准确来说应该是vtrans电压要小于 dac输入高电平的电压吧,vref是dac能输出的最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