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145页

楼主(2016-08-16):
拉扎维的书上写,尽管这个电路包含了三个电容器,但是其传输函数是二阶的。这是因为这些电容器形成了一个环路,在电路中只允许两个独立的初始条件,因此产生了对时间的二阶微分方程。问题:
为什么说电路中只允许两个独立的初始条件?这里不太理解。

网友:
我感觉看电路有多少个关键结点,那么在工作范围内就可以用几阶传输函数仅此。
个人理解欢迎谈论。

网友:
因为三个元件形成环路,那么他们的v,i参数不独立,是相关的,那么电路方程的系数矩阵的实际阶数只有2阶,所以电路只有两个极点。

网友(2019-07-25):
三楼说的对

网友(2019-09-29):
赞同楼上 三楼说的对

网友:
你可以这么想。三个电容构成一个环的话,把环剪开,假设知道输入和输出的U或者I,两个初始条件就可以确定每个电容的状态了嘛,所以是二阶的。如果三个电容是独立的,那么就需要知道三个电容的U或者I才可确定他们的状态,这样就是三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