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不复位,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6-08-16):
Xilinx FPGA在不复位的情况下,计数器就能正常工作,整个程序也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FPGA在加载完bit文件之后,会自动先复位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您

网友:
电路复位的价值在于复位后,被复位的电路处在一个可知的状态,这个状态也就是我们写FPGA的时候的起始态。这就是为啥有的时候电路跑飞了我们复位一把,就是为了让电路从未知态回到起始态。
小系统或者简单系统,和外面关系不大的时候确实可以不复位。芯片本身也有POR上电复位。但是假设外面连个PCI总线什么的,总线还没就绪POR就结束了,FPGA乱跑,PCI就绪了就可能访问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多谢您的指点!O(∩_∩)O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这样:
比如你的复位的寄存器的值本来就是0,而很多FPGA芯片上电复位的触发器的默认值就是0,所以就巧合了。
但是假设你复位的寄存器的值是0101,那么FPGA芯片上电复位的值肯定不是这样。
然后你的程序能够跑起来的概率就比较小了。

网友:
配置FPGA后,POR复位。但所有计数器,还有寄存器,会有可能工作不正常。
最好有一个外部复位信号,工作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