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srr的测试和仿真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classAB的音频功放,测试psrr在-70dB左右电路为全差分结构,仿真时用mismatch(monte carlo)mode进行  tran 和ac的仿真  结果远小于-150dB

求教我的仿真哪里有问题? 怎样才能找到实际的psrr?  多谢啦

网友:
psrr结果远小于-150dB,太理想了太完美了。看起來像是沒有mismatch仿真的結果。
查察mismatch model library或仿真過程。

网友:
觉得150dB太完美了,加上噪声什么在,肯定达不到150dB在效果。
请问你是怎么测试在??

网友:
估计是模型没有用对?

网友:
你仿真PSRR为啥要mis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时有带arb功能的电源,可直接提供vo+vsin的电源   然后测试输出信号在该频点的幅值测试结果在70dB左右  看起来比较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vsin的幅值多大啊?LDO输出在幅值应该很小吧,测的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vsin加的vp=200mV  我的电源直接用vbat供电的 没有LDO
测试频谱用的音频的UPV,测试精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mV/70dB=0.064mV,LDO在噪声是多少?设备能检测到比0.064mV还低在抖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 upv 是可以读一下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奥,其实我觉得LDO本身在噪声有没有64uV那么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原因了  我是闭环仿真的ac (vbat-out的ac-gain) 然后又减去了差模环路增益.(实际上多剪了一遍)
  我用tran 验证了一遍   之前tran看的不够仔细  现在ac和tran对起来了  和测试值也接近  仿真不到90dB 测试70dB多

网友:
这样子,学习了

网友(2025-02-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值不也差了20dB吗,后面有没有找原因?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仿真PSR 40dB有没有可能实测只有20d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