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系统simulink建模

楼主(2016-08-16):
这个开关模型是怎样的

这个开关模型是怎样的

大家好,请问在simulink里下图中的开关使用什么器件代替?能否帮忙画一下simulink线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2016-09-19):
不知道你实际要干什么用,是自动开关还是手动开关。
如果是手动开关,可以在simulink中搜索manual switch;如果是自动开关,则需要搜switch,需要增加一个变量A,设置好域值,给出自动开关切换的条件。默认域值为0,条件是>,再加一个step源来表征A即可。当t>10ms, Step source 从0 变为1,也即A从0变为1,满足切换条件,开关从断开(某个常数B)切换到导通。
因此:一共需要增加一个step,switch,constant (常数B) 三个模块来代替你说的开关。比较简单就不画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