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LEF中的OBS部分定义的Metal spacing有何意义,谢谢

楼主(2016-08-17):
如图所示,只是design rule中定义的min spacing,另外想请教一下,如果手写LEF的话将OBS定义为全部覆盖的方式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楼主:
图片没有放成功,不好意思

网友:
应该design rule中的min spacing一样,金属走线要距离这个obs至少min spacing间距,或者两个obs之间也要至少min spacing的距离。

网友(2021-10-20):
引用 楼主:
图片没有放成功,不好意思

你好,怎么调节pin和 blockage 之间的spac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