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W各家不同metal层数之间的影响?

楼主(2016-08-17):
我最近也遇到一个问题,在MPW时各家有不同metal层数,我们的metal层数少于别家的,我们5层metal,别家8层。这牵涉到一个top metal 厚度的问题,和顶层metal  到次顶层 metal 的 via 深度的问题,这是我的困惑,能帮我解答下吗?

网友(2021-02-26):
我有点明白了,A是5层,B是8层,A的top metal应该和B的M8在同一块mask上,为了不影响B,所以A区域的M5,M6,M7是dummy,实际上A不会用到M5,6,7,所以不会对A有影响。

网友(2024-11-22):
@yanpflove   您能帮忙看看回复下吗?谢谢

网友: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4-08-14):
你好!这个疑问已经解开了吗?
               1.请问下那这个dummy pattern,我们实际上会生产出来吗?

               2.我们的topvia深度是不是要比另外一家深?

网友:
问题不大,下的同一批lot PIE会给不同客户的wafer做好split table的,就比如到后段了,MIM不同 ,金属层不同,TM不同都会考量好的,只是这样你的wafer上其他客户的die就是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W是说多家共用一套mask,而不是一片wafer。mask只需要保证自己所有的层次是对的就ok。
最终流片的时候只 ...

@tiamo1222 你好!
               1.请问下那这个到dummy pattern,我们实际上会生产出来吗?

               2.我们的topvia总选深度是不是要比另外一家深?

网友(2021-02-26):
说白点儿就是工艺不同的时候,做你的时候把别人家作废掉了,做别人家的时候把你的作废掉了。

网友:
看了回复,还是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2016-08-29):
MPW是说多家共用一套mask,而不是一片wafer。mask只需要保证自己所有的层次是对的就ok。
最终流片的时候只需要选择特定客户对应的mask去做光罩就好了,当然每一片wafer上必然包含其他家客户的部分数据,如果是不同的metal/topmetal/option就废弃,如果可以共用,则一起划片。
至于lz所想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不可能是metal4以上,别家metal567长上去,你这边是空白,最终topmetal两家一起wafer out。如果是metal8的flow,你metal567没有数据还会有dummy填充不然不利于别人flow中工艺控制。如果是你metal5的flow,metal4以上直接topmetal,其他家数据部分直接放弃。

网友:
前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工厂是什么方式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