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怎么把layout里面所有地M2抓出来

楼主(2016-08-17):
m2 = setof(obj2 cvID~>shapes obj2~>layerName=="M2")
我用上面命令只能把当前level的M2抓出来,但是layout子cell里面的M2都认不出,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把layout里面所有地M2抓出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直接说出你的终极目的,不是说简答的抓一下底层的某个层次,这个方法特别多,但是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得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抓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它全部删除还是全部换掉。

网友:
你要用skill脚本去抓hierarchical M2, 会有点复杂,而且速度可能比较慢
stream out 指定layermap,只导出M2 就行了,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2016-09-26):
写个divia 文件即可

网友:
map文件或者calibredrv不就可以了了吗?

网友:
用MAP文件 这个最简单啦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A:
抓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它全部删除还是全部换掉。

把M2全部换成M3要怎么操作呢?现在只会替换当前cell的M2,子cell里面的替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