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稳态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17):
异步信号data,被时钟clk采样,进入同步系统输出data_syn。

data_syn可能会处于亚稳态,但经过一段时间必定会回到稳定的状态“0”或“1”,

如果时钟周期为100u,后级逻辑不是很复杂。

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亚稳态对后级电路没有影响。(data_syn 逻辑上为“0”或“1”对功能没有影响)。

各位~~走过路过的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寄存器输出为0或者1对功能都没有影响,那还要这个寄存器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寄存器的目的是锁存信号~
   data_syn 信号,从亚稳态恢复到稳态(稳态逻辑上为“0”或“1”对功能没有影响); 意思是
data_syn晚一个clk有效对电路没有实际影响。

   我就是好奇,由亚稳态引起的后级电路紊乱;在恢复到稳态后(一个clk内恢复稳态,并留给后级电路足够的时间),后级电路能否正常。

网友:
亚稳态会传递下去,谁知道最后传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时钟很慢时不需要打两拍。

亚稳态的Signoff是用MTBF来衡量的。时钟太快时打两拍也不够,同理,时钟太慢时直接一拍采样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锁存一级,电路还可能采到亚稳态,可能会导致后续电路的错误;   锁存两级,就可以大大的减小亚稳态的概率,保证后续电路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