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ip lvs , 怎么处理IO filler 啊?各位大牛?

楼主(2016-08-17):
第一次做chip的lvs,发现有的IO filler 是没有出pin的,calibre lvs extraction 时候,会有把这些filler提取出pin来,
lvs.report 里会说这些filler pin 是missing connection 的,
我就蒙圈了啊啊啊啊啊,这些filler该怎么搞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遇上的filler上面有VDD,VSS这类的pin,然后从PR工具导出网表的时候,不光是导出电源信息,连同filler也一起导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确实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