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 仿真得到的smith圆图和直接显示z阻抗,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6-08-17):
用port端口,type选sine,仿真得到s参数,在smith圆图里看s11,同时可以看到z11阻抗;
然后把z11直接画出来,两者结果如下图所示,完全不一致,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

realandim

realandim

网友(点评):
Z参数和S参数需要转化的。

网友:
看Zd Im是對的,實數部分應該是0.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Im部分也是错的,不过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了,这种情况下z22不代表2端口的输入阻抗,所以应该smith圆图才是对的

网友B(2020-06-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Im部分也是错的,不过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了,这种情况下z22不代表2端口的输入阻抗,所以应该 ...

楼主找到理由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理由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Z11又不是1端口阻抗

网友(2021-12-13):
Z11应该是输出开路时候测的,S11显示的阻抗是输入输出都加PORT时候测出的,S11的显示是正确的

网友(2023-04-07):
是看Zd这一项吗

网友C(2023-12-21):
virtuoso启动时,会调用/opt/cadence/IC617/tools.ln86/dfll/samples下的.cdsenv配置文件。将该文件复制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下,打开文件并找到 viva.pointMarker circDefaultLabel string "%M: %C (%F)" 这一行(搜索关键词circ即可定位),将后面的 "%M: %C (%F)" 修改为 "%M: %Zd "(代表smith圆图中的marker显示Zd的数值,而不是gamma的数值)。

保存文件,重启virtuoso,通过 "M" 标记的marker 显示的就是 Zd 的值。

另外,双击marker,可以看到 “label” 设置选项,同样的方法,将其修改为 %M: %Zd,点击apply即可。这是一种临时方法,只能修改当前marker的显示,新标记的marker还是会显示gamma的值。

网友D(2024-02-28):
引用 网友C:
virtuoso启动时,会调用/opt/cadence/IC617/tools.ln86/dfll/samples下的.cdsenv配置文件。将该文件复制到 ...

谢谢,很有用. 请问您是从哪里获取到这个信息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很有用. 请问您是从哪里获取到这个信息的呢

尝试出来的。

网友E(2024-12-07):
引用 网友C:
尝试出来的。

S11的z代表输入阻抗,S22的z代表输出阻抗,那S12和S21的z代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S11的z代表输入阻抗,S22的z代表输出阻抗,那S12和S21的z代表什么呢

个人理解是跨阻,就是z参数的那一套,不过不知道跨阻在哪些设计中会起到指导作用

网友(2025-03-03):
难道不是因为normalize没有取消掉,所以归一化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rtuoso启动时,会调用/opt/cadence/IC617/tools.ln86/dfll/samples下的.cdsenv配置文件。将该文件复制到 ...

那S11曲线显示的不对改哪个呀?就是滑动曲线显示的还是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