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软件 verilog编程 时钟IP核

楼主(2016-08-17):
外部晶振的60MHz的,想用IP核得到10.23M的主时钟,clk uclk(.CLK_IN1(sysclk),
                                                                                   .CLK_OUT1(clk),
                                                                                   .RESET(~rst),
                                                                                  .LOCKED(locked));
sysclk是60M,得到的clk的10.23M,我在后面把clk这个信号直接作为时钟信号使用可以吗?下面是部分代码,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clkena没有输出(一条红线,值是X)
clk uclk(.CLK_IN1(sysclk),
         .CLK_OUT1(clk),
         .RESET(~rst),
         .LOCKED(locked));
Sim_CodeNCO unco(.clk10dot23(clk),
                             .rst(rst),
                              .iniena(iniena),
                              .modifyfreq(modifyfreq),
                              .clk1dot023(clkena));   /*由10.23M的到一个1.023M的输出。

网友:
两次变频,好像有的芯片不支持pll级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级联是指什么意思?  我刚开始学这个不太懂

网友:
你的复位到底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子模块中,低是复位,高是正常工作; 时钟IP核这里,我单独拿它做仿真,是低 才有输出波形

网友:
没明白我的意思?你2个模块的复位一个高有效一个低有效?永远有一个处于复位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