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仿真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6-08-17):
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电阻R的一端连接port(内阻设置成2K),另一端接地,那么现在仿真S11参数的话,为什么当R=2K的时候S11最小?为什么不是R越小S参数越小?求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是我仿真的方法不对么?这个S11参数和阻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没人啊,顶一下

网友:
s参数又不是z参数,你看一下s11的定义,写出它的表达式就明白了。其实这种问题多看看书稍微琢磨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刚想了想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