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助DRC rule问题

楼主(2016-08-17):
我现在想用DRC rule检查版图中只打了一个contact和一个VIA的地方,要怎么增加drc rule。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rule checkcont {
          @ Check region with single cont.
          ENCLOSE (OR (AND poly metal1) (AND diff metal1)) cont ==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虽然没查出来,我把参数替换了都能run了,但是结果没出来,还是受启发了,后面用别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用ENCLOSE思路是对的

网友(2020-08-26):
挖一下坟,试了3楼大佬说的,试不出来,然后看到5楼大佬说的ENCLOSE思路,试了一下出来结果了,不知能否给后续的人提供一点帮助,下面提供一下查VIA的,查Contact的自行改参数。
VIA.check {
          @ Check region with single VIA.
          1M2M = 1M AND 2M
          1M2M ENCLOSE 1T ==1
}

网友(2022-02-18):
3F 5F正解

网友:
试了3F的语句 完全可行。 不过highlight的是相关的region 不是直接hightlight的 单个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