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格雷码的问题

楼主(2016-08-17):
二进制转化的格雷码需要在当前时钟域寄存输出吗?还是直接组合逻辑输出到另一时钟域?如果直接组合逻辑输出,因为二进制码可能会有多位变化,那转化成的格雷码不会有多位变化吗?

网友:
我记得CDC的要求是,如果从一个时钟域转换到另一个时钟域,都是在DFF to DFF的。

网友:
跨时钟都要求寄存器输出

网友:
最好本域也是寄存器先输出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