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6-08-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bandgap中,运放是由bandgap提供偏置的,那么这时的启动电路需要做两个启动吗?一个运放启动,一个基准启动,还是只要基准启动就可以了呢

网友:
看你实际情况,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你的bandgap启动后能不能拉动opamp的静止状态,你也可以仿仿上电。

网友:
one start-up circuit for b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