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UI run calibre pex报错

楼主(2016-08-18):
FATA ERROR:XDB(SOURCE/LAYOUT cross-reference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我没有输入网表,只有输入gds

楼主:
大神们,没人知道吗,急死人了

网友:
呵呵哒~!
就好像要run drc 却不放版图数据一样。
大神 阿拉给你膝盖

网友:
意思就是说你的输入既要有gds也要有电路网表,现在没有source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没有netlist, 但是想跑PEX??
    如果没有netlist 想要run PEX, 你可以先run lvs, 得到一个calibre LVS 抽出的netlist, 再把这个填入PEX netlist 哪里. 但这不能保证你的gds 是对的!!
    仅仅是为了抽gds 寄生参数.

    补充: 忽然想起PEX 可以只有gds 就抽RC 的, 但是忘记指令了... 很少用, 忘记了. 用上面讲的方式也可以.不过就是多花点时间.

网友:
在做PEX时,工具会先做一遍LVS确认有没有问题的,所以cdl网表是一定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