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人求助

楼主(2016-08-18):
用ise软件调试simple dual port ram 时数据没办法读出,是什么问题。附testbench程序module ram_test;

// Inputs

reg clk;

reg clka;

reg clkb;

reg reset_n;

reg wea;

reg [8:0]addra;

reg [8:0]addrb;

reg [31:0]dina;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wire [31:0]doutb;

ram_top uut (

.clk(clk),

.reset_n(reset_n),

.wea(wea),

.addra(addra),

.addrb(addrb),

.dina(dina),

.doutb(dounb)

);

initial clka=0;

always #4 clka=~clka;

initial clkb=0;

always #4 clkb=~clkb;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wea=0;

reset_n = 0;

addra=0;

addrb=0;

dina=0;

#101;

wea=1;

reset_n = 1;

for(i=0;i<510;i=i+1)

begin

addra=addra+1;

dina=32'h12345678+i;

#8 ;

end
       // wea=0;

  #80;

  wea=0;

  for(i=0;i<510;i=i+1)

  begin

addrb=addrb+1;

#8;

  end

  $stop;

end
endmodule

modelsim仿真的结果是能写入,不能读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DUT的输入clka和clkb是不是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