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RC中各个寄生参数含义

楼主(2016-08-18):
请问抽取RC时分别抽取R+cc  ,c,cc,R等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A:
R: metal, via, poly, diff, well... 自身的电阻
C: metal, via, poly, diff, well... 对sub 寄生电容
CC: metal 之间couple,(face to face, 侧边对正面, 侧边对侧边...) poly to poly 之间 ...
R+CC=R+C+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lump 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lump C 就是我上面讲的C, CC: lump C + couple 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21-08-06):
引用 网友A:
R: metal, via, poly, diff, well... 自身的电阻
C: metal, via, poly, diff, well... 对sub 寄生电容
CC:  ...

R+CC=R+C+CC
这个不是很懂,C和CC是不同的东西,CC怎么能等于C+CC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CC=R+C+CC
这个不是很懂,C和CC是不同的东西,CC怎么能等于C+CC呢

CC 已经包含C。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A:
CC 已经包含C。

不是的,C和CC是不同的,前者是各个节点对地那个点的寄生电容,后者是各个节点之间的寄生电容。举个例子,我这个小电路中C就远大于CC,二者没有包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