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颗5号电池如果不小心被外接了一个3V的电源会怎样

楼主(2016-08-18):
1颗5号电池是1.5V,不小心被接到3V的电源上了,会怎样啊?谢谢~~~

网友:
短时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时间稍长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应该取决于你电源的内部设计。刚一接触应该会出现大电流给电池充电。电源输出很快被电池电压拉低。因为电源的阻抗应该会比电池的低(除非你电源设计的输出功率可以非常大,这样的话你电池可能会爆)。这应该很快会触发你的电源的过流保护和欠压保护,所以你的电源输出会crash,电源可能会进入高阻模式而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