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IR滤波器采样率与信号采样率的关系

楼主(2016-08-18):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我本来的信号的AD采样率是92.16MHz,带宽为5MHz,我用FIR滤波器对它滤波,但是FIR滤波器的采样率不是92.16MHz,那么我滤波器的带宽是不是就不是5MHz了??就是说FIR滤波器采样率与信号采样率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感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你的滤波器带宽与采样率比值是一个固定值,如果你的采样率改变了,你可以由之前那个固定值来计算出在此采样率时的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数字信号的带宽与采样率是成比例关系的” 这是肯定的.然后FIR滤波器的采样率Fs其实也是对信号进行采样然后进行数据处理,所以说信号的带宽与FIR滤波器的采样率Fs有关,所以说FIR滤波器的带宽也会改变是不是?

网友:
最简单的看matlab的function
所有输入都是归一化的参数
所以答案是FPASS确实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的问题描述不是很明确,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到你的疑问点上:
FIR滤波器中的FS并不是对原信号进行重采样,你要明白这个值得意义,当FS与原信号的FS一致时,此时的FIR显示的滤波特性就是你想要的;
如果你设置的FS与原信号不一致,那么此时FIR的实际滤波特性就不是图形所显示的那样,此时的实际带宽需要你根据“那个固定值来“来算出;
如果你采用的归一化的频率,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只要根据归一化的频率算出实际的频率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哦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啊 你完全解释我的疑惑了 直接用归一化的频率设计滤波器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就算滤波器的FS与信号本身采集时的Fs不同  但是只要是使用归一化带宽设计滤波器  就跳过这个问题了 谢谢前辈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谢谢前辈 我理解你们的意思了 再次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不客气!您可以奖励我点信元,我也不介意哈!!!

网友:
设计了一个滤波器(假设低通)为:fs=10MHz,fc=1MHz;其系数为x,
那么,只要满足fc/fs=0.1的关系,这个滤波器系数x都是可以使用的。
其实,也就是成正比例关系,也是归一化的解释,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8-03-07):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fpass这个参数是哪个函数里的呢?在课本上没看到采样频率和带宽的具体公式,想从程序里看看推导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