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错误在哪里?怎么改?

楼主(2016-08-18):
quartus提示: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P.v(149)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P.v(154)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P.v(161)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P.v(167)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P.v(175)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网友:
提示你语法问题看不懂么?
438{0}之类是错误的,要么写成438‘h0,要么{438{1'b0}}

网友:
很明显语法错误,建议重新学习语法书

网友:
这类语法错误一般不是这行的错误就是前边代码有错误,建议检查一下,前边的code是否有遗漏“,”“{}”,之类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