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怎么报到xxx的timing path

楼主(2016-08-18):
在tempus中可以通过report_timing to xxx来报到xxx的timing path,那么在encounter中通过什么命令报?

网友:
RC提出来在PT里边看吧,encounter和PT这种signoff 差别挺大的

网友:
同样的命令啊,report_timing -to(好吧,如果你说“-”也算区别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