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里怎么修改创建的symbol里MOS管的宽长比

楼主(2016-08-18):
例如,我自己创建一个INV的symbol,现在一绘制原理图里到调用5个INV,但调用出来的INV中MOS管参数都是一样的,如何保证调用的INV每个MOS宽长比不一样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2023-02-10):
得创建5个cell,inv1,inv,,,,然后再调用。

网友(2023-11-27):
virtuoso建symbol时,能不能把原理图中的参数直接放到symbol中去,然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