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使用求助 互感的问题

楼主(2016-08-18):
最近为了电感苦恼,看到网上说ADS中在LUMPED components有个MUNTIND可以表示互感。但是这几个参数分别表示什么?也不用连线吗?

网友(2022-03-03):
k是耦合系数,M是互感,有个公式对应关系

网友:
k表示耦合系数,L1,L2分别表示两个电感线圈的电感值,M是互感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