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7.2-2016升级补丁打不上

楼主(2016-08-19):
如题,阿里狗一条龙安装破解成功,打了补丁后,license失效,重新破解,失败。
不知道是不是要先打补丁再破解。谢谢。

网友:
先打补丁再破解

网友:
先打补丁,再破解。否则的话,一般都需要重新安装。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试了,还是不行。我是用阿里狗spb安装装的1和2,3补丁安装错误,找不到某某文件,然后我直接安装补丁,再用阿里狗修复破解,破解完运行,找不到license,失败。

楼主:
破解成功后,用阿狸狗2.1.3安装补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