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RAM波形图

楼主(2016-08-19):
对设置的简单双口RAM进行仿真,为什么输出的数据一直为高阻态,有知道原因的吗?谢谢!

网友:
功力不够看图找不出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认下复位信号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有效,你拉高复位信号试试

网友:
使能控制。。

网友:
将B口的使能信号始终置为有效看看。另外3楼说的复位信号你也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电平有效,我按你说的试了下,结果连其他的信号都没有了。我又按楼下说的把B口始终使能,结果就对了,但是那个使能怎么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确实是使能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确实是使能问题,我按你说的试了下,就出现结果了,但是我实际应用中确实用到使能了,该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首先问你个问题。怎么理解RAM上的使能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RAM作为一个存储矩阵,你给出一个地址,它就在输出数据口上给你显示一个数据。但是假设要写入RAM怎么办呢?就应该使能WREN信号。使能了WREN信号,RAM由地址被选中的数据就会被更新为输入数据,同时输出数据仍然会有,是什么数据,有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老的。这个ALTERA是可以配置的,XILINX不清楚。
端口的使能信号,更应该理解为这个端口是否有效。这个信号不为有效,这个端口就失能了,相当于告诉RAM,你这个端口我不用了。所以,一般应用中,这个信号应该常有效。读写应该由WREN信号来控制。

ALTERA的是这样的,XILINX是否这样我不熟,所以昨天没敢肯定地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谢谢你了,我也没弄懂那个读使能信号是怎么设置的,所以就没有选择,只是选择了端口使能信号,总感觉好像我设置的IP核好像不起作用,刚接触这方面,还有好多需要学习。希望可以可以多向你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