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脚本从gds中抽取其中一个block的gds

楼主(2016-08-19):
有top.gds,想抽取其中的一个block的gds。如果用streamin,再streamout,很麻烦。有没有脚本,可以直接抽取出来?

网友:
我有两个思路:
1.直接写个pipo的脚本:方法也就是steamin ---> streamout
2.calibre指定TOP名,那么出来的db就是你要的了
曲线救国,要不然还得去研究一下GDS数据结构。

网友A:
写个脚本save_sub_from_top.tcl , 内容
set L [layout create top.gds]
$L gdsout sub_cell.gds sub_cell
然后执行 calibredrv save_sub_from_top.tcl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多谢多谢!

网友(2016-10-26):
回复 网友A:
可否解释下你代码的意思吗?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利用calibredrv 直接处理gds
set L [layout create top.gds]   #打开top.gds$L gdsout sub_cell.gds sub_cell  #将sub_cell 写到 sub_cell.g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非常好用,感谢!

网友(2017-02-17):
十分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
利用脚本,太棒了,简洁还省事,多谢大神!!!

网友:
太好用了~·谢谢

网友(2017-03-23):
回复 网友C:

您好!这个脚本你是在ic5141下使用的吗?

网友(2017-05-05):
表示脚本太深奥了,不懂

网友(2021-06-24):
很简洁,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个脚本save_sub_from_top.tcl , 内容
set L [layout create top.gds]
$L gdsout sub_cell.gds sub_cell

您好,如果想抽取同一个名称的所有block,请问怎么修改脚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如果想抽取同一个名称的所有block,请问怎么修改脚本呢?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就是一个TOP中多次调用pad cell,怎么把这些pad cell 都抓取出来,生成一个独立的cell,坐标不变

网友:
看一看 学习一下!大佬好多!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TOP中多次调用pad cell,怎么把这些pad cell 都抓取出来,生成一个独立的cell,坐标不变 ...

还是没看懂你这个问题,gds中抽取一个cell存为gds,是指master存成一个gds,在top里面多次调用那些都是instance,还怎么抓取出来生成一个独立的cell?不理解?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把所有PAD cell单独存成一个gds吗?那要是这样的话就复杂了,一句命令肯定做不到。

网友:
是的,就是想把所有PAD cell 单独存成一个gds

网友(2023-01-13):
想请教一下如果我需要得到sub_cell的mcell文件需要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