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odelsim10.1c + debussy5.4

楼主(2016-08-19):
我这边分享一个32位的Modelsim10.1c和一个debussy5.4, 亲测很好用,可以查看模块内部的所有信号的值,比单独用modelsim调试好用的多,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由于modelsim和debussy安装包比较大,如果自己有modelsim和debussy的话,你可以选择只下载破解包,破解包在后面,具体的内容请看截图,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
PS:有下载的朋友,希望您能回复一下,多谢啦!!!

安装步骤:
1、先安装modelsim,这个比较简单,就不细说了
2、破解modelsim,复制破解包中的两个文件MentorKG和patch_dll到安装目录下,双击patch_dll生成license,然后另存为即可。
3、设置环境变量指向第二步中生成的license,环境变量名设为MGLS_LICENSE,值填写第二步中生成的LICENSE路径即可。
4、安装debussy,这个比较简单,就不细说了
5、破解debussy,复制安装包中的crack文件到安装目录的bin下,双击,选择debussy 文件crack即可破解。
6、modelsim与debussy联合仿真的设置如下:

1) 去掉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的只读属性(找到文件后,右键点击属性,常规--- >
属性 ----- > 只读 勾去掉,然后确定)

2) 找到modelsim.ini文件中的下面一行

; Veriuser = veriuser.sl 替换为
Veriuser = ……\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其中后面的路径为安装的Novas的文件路径

3) 保存modelsim.ini文件,设置为只读属性(右键点击属性,常规--- >
属性 ----- > 只读 勾打上,然后确定)

4) 在完成的TESTBENCH里面添加下面的语句:

// dump fsdb file for debussy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fsdb");

$fsdbDumpvars;

end

这段语句的意思,就是调用ModelSim生成波形文件,并保存为wave.fsdb,供Debussy查看。

5) 调用debussy工具,导入代码,完成波形的查看(后面会有例子讲怎样与modelsim进行自动联合仿真调试)

PPS:有下载的朋友,希望您能回复一下,多谢啦!!!

modelsim破解包

debussy54v9 crack.rar

debussy破解包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1.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2.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3.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4.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5.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6.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7.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8.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09.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0.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1.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2.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3.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4.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5.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6.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7.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8.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19.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0.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1.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2.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3.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4.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5.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6.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7.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8.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29.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30.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31.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32.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33.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34.rar

modesl-10.1c_32 + debussy_5.4.part35.rar

网友:
好东西啊,下载了,已经成功安装并且破解好了,debussy与modelsim联调确实非常好用啊,果然如楼主所说,可以查看到内部所有的寄存器信号,太实用了!!!顶顶顶!非常感谢!

网友(2016-11-26):
謝謝大大的分享囉!
馬上來是用看看^^

网友(2024-08-12):
download and works , windows's version is hard to find
Do Mo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