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结果有误?

楼主(2016-08-19):
如附图所示,不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浮点运算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正在学习相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一个疑问,由于数值精度的原因,一个运算表达式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运算顺序)进行运算得到的结果会不一样。那这样的话我该如何编写我的算法,难道需要考虑算法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会主要涉及哪一种恶化计算结果的情况(如大数吃小数之类的),并针对性的编写合适的运算表达式吗?这样的方法对于一个较为复杂的算法而言岂非非常不便。特别是一旦某个运算式涉及的数随机性较大,每一种导致结果恶化的情况都等概率出现(比如大数吃小数,相近数相减等情况以等概率出现,或说运算式中的某个数一会是个极大数,一会是个极小数,总是导致涉及该数的运算结果误差恶化),我该如何处理。那么,考虑算法的误差容限是否可行,就是在运算过程中先设置好运算数据的精度。

网友(2016-09-19):
MATLAB有一定的精度误差,采用相同算法,顺序不同,出来结果可能会有一定差异。如上例中,如果你采用判断语句 if(rintp1==cintp1)  A=1;else A=0;end  你会发现A=0;但是在我们看来,应该A=1;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你可以采用if(rintp1-cintp1< 0.000001) 来进行容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