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QFN24里能放进的最大的die面积是多少(2.7x2.7mm可以吗)

楼主(2016-08-19):
请教一下,2.7x2.7mm的die能用QFN24的封装吗?需要将地线bongding到底部的散热大焊盘。
到底部大焊盘的bonding线和到四周管脚的bonding线最短要求一般是多少啊?
下面两种QFN24的封装图,一个基岛面积是2.8x2.8mm,一个是2.9x2.9mm,可以用吗?
(QFN24B)          (QFN24LE)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2-14):
问封装厂,不同厂家的design rule不同

网友(2019-04-28):
外包的塑封电路还是问封装厂比较靠谱,这个die还要焊盘,底部会抬高,你这个还是塑封的

网友(2020-01-29):
2.8mmx2.8mm那一款基本没戏,2.9mm的如果四周不打地线有戏,还得让封装厂结合具体打线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