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ld-cascode的PSRR+与PSRR-的问题

楼主(2016-08-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下图是画的fold-cascade的原理图,采用±2.5V供电。
现在想计算一下低频时候的PSRR,采用allen书中的方法(如图所示的等效电路)  ,推出低频PSRR-=Av0*(Rout+rds9)/Rout,按照allen书中讲的同理可推出PSRR+=Av0*(Rout+rds7)/Rout.
接下来小弟开始仿真,得到Av0=65dB,低频PSRR-=-66dB,PSRR+=-87dB,我的疑问就是为啥PSRR+那么大了啊,PSRR-跟理论计算差不多,可是PSRR+差太多了啊,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会导致PSRR+变那么大了啊??

网友:
以前有人讨论过的

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0477

楼主:
顶起来啊,希望帖子不要沉了啊!!!

网友:
I take it back....I think the impedance looking up (pfet) and looking down (nfet) are different...
Do you have rds value of each transis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可是按照allen书上的推导 PSRR-与PSRR+应该差不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了DC,gds7=15.8u,gds9=1.8u。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仿真结果不说明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rds9>rds7啊,麻烦能不能讲清楚一些啊。谢谢了啊

网友(2021-06-05):
see 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0477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