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载bit流到Virtex-7上出现错误

楼主(2016-08-19):
(图片)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错误导致的啊?求帮助

网友:
JTAG没连上板子,重新插拔一下 ,看看哪没连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alyzer右下角配置成功以后已经显示“Dnoe"标志,然后就出现了这两个ERROR,试了很多次还是这样

楼主:
已解决,是管脚约束出了问题,配置时板子自动断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