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个SDF文件,还有SDC文件的区别

楼主(2016-08-19):
求教各位大大:

SDF:standard delay file,标准延时文件。描述的是输出时序延时信息。综合优化后,为进行后仿,要输出sdf文件:
                File-Save Info-Design Timing
为了布局布线,也要输出另一个sdf文件:
               File-Save Info-Constraints

还有SDC:synopsys delay constraint;延时约束文件。
我理解是类似DC中的约束,用文件的形式直接保存,读入就可以了。

新人,不了解这些文件的区别,内容上,用途上的……望详解,谢谢!!!!

网友:
1. 综合后的sdf文件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不代表实际的延时,而且只有器件延时。
2. 后端布局布线后的sdf文件,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器件延时和线延时都有,一般都用这个文件进行后仿。
3. SDC是根据dc中的约束写出来的,只是格式变了,个人理解是SDC文件更好的便于其他工具读取吧,不限于synopsys家的工具

网友:
RTL+SDC,通过综合工具,转换成netlist+SDF。
SDC是对RTL设计的时序约束,SDF包含netlist的延时信息。不过综合后的SDF不准确,布线后的SDF信息才够准确。

网友A:
楼上两位讲解得已经很到位了,我就借花献佛,做下总结:
      首先是SDC文件:Sdc文件是我们在进行电路RTL设计后,对所做设计进行时序约束的DC综合脚本文件,以便于综合工具按照SDC文件时序约束要求进行电路综合产生电路网表,也会产生相应的sdf文件和sdc文件,此时的sdc文件格式与我们在综合前sdc文件格式上不同,实质上是一样的;
     再是sdf文件:我们通过综合工具产生了电路网表和sdf,但此时的sdf时序文件只是粗略的描述了电路上的时序和cell延时,因为此时的网表只是按照RTL设计和时序约束映射成foundry的stand_cell链接关系,没有位置关系;后续的布局布线我们才会定下cell的位置以及cell之间的net长度,由于要修善时序,我们还会做时钟树,也就是在net上加buffer,等等;
     即是说我们在做布局布线时会导入综合前或后的sdc文件以及综合网表来产生具有准确时序信息的sdf文件用于后仿真。

网友(2018-01-29):
回复 楼主:

   学习了,谢谢指导

网友(2018-08-21):
感谢楼上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知识了

网友(2021-08-26):
感谢大佬的答疑

网友(2022-09-12):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2023-07-03):
受益匪浅

网友(2023-11-01):
谢谢大佬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讲解得已经很到位了,我就借花献佛,做下总结:
      首先是SDC文件:Sdc文件是我们在进行电路RTL ...

总结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2024-03-09):
谢谢大佬分析,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