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里如何为自己创建的symbol添加CDF参数

楼主(2016-08-19):
本人自己创建一个Buffer的Symbol。现在一个电路中要求用到10个Buffer,但要求其中两个Buffer中NMOS管的宽比其它的要小些。听同学说可以为Buffer创建一个CDF参数,通过调这个参数来改变。我自己摸索的创建了一个叫wn的参

创建的CDF参数

创建的CDF参数
如图。但没效果改变不了Symbol里NMOS的宽,请大神告知这个要怎么创建才能有效,感激不尽。

网友(2023-11-2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18):
你要在器件哪里也改成对应字符串才行

网友(2024-05-09):
symbol对应得是你图片里的死三个sheet,interpreted  labels

网友(2025-10-15):
相同的问题,只需要设置BASE CDF,设置好componet Parameter 中需要的参数后,还需要再Interpreted Labels中设置 Parameters Evaluation: Show Literal  Value, 显示出新增参数到CDL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