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 Efuse如何确认已经熔断

楼主(2016-08-19):
用Poly做的Efuse ,怀疑没有熔断,读取数据时不正确,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确认?
如果是Metal做的Efuse,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明显的熔断痕迹,但是Poly似乎不明显。

求有经验的指点!!!

网友:
对比了下,poly熔断的痕迹还是明显的吧

网友:
fuse两端有PAD的,直接测一下电阻就行

楼主:
多谢math123,看来应该是我们检测的点确实没有熔断。
也谢谢chengji1999,没办法直接测,因为金属在下层没法直接测到,测试需要另外做PROBE点!

网友(2021-01-11):
设计要有可测性,要不然debug会头疼.DFT很重要

网友(2023-03-02):
熔断是熔丝电阻变得很大,真实的熔丝在编程后都会有电阻值增大的变化,如果变化小了,容易出现逻辑判断错误,因此设计时都希望熔丝发生熔断。其实不熔断也是可以的。只要efuse中读电路的判断阈值比较小就行。

网友(2024-08-10):
引用 楼主:
多谢math123,看来应该是我们检测的点确实没有熔断。
也谢谢chengji1999,没办法直接测,因为金属在下层没 ...

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检测出没有熔断的?还请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