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怎么对节点添加瞬态冲激?其余时间浮空

楼主(2016-08-19):
比如,我想在5ns~6ns的时间内,对某个节点A添加一个3.3V的冲激,在其余的时间内,A节点浮空(即不受外界输入电压影响)。请问这种信号该怎么写?
像这样写可以么?
VIN A 0 PULSE (0 3.3 5n 0 0 1)
这样写,我不确定在其余时间A节点是否浮空
或者用PWL行吗?不确定
求教

网友:
    VIN A 0 PULSE (0 3.3 5n 0 0 1)
这样写,我不确定在其余时间A节点是否浮空
或者用PWL行吗?不确定

=>
VIN node_a 0  3.3
VCT  CTRL 0  pwl(0,0 4.999n,0 5n,4.5 6n,4.5 6.001n,0)
gsw node_a node_b  VCR pwl(1) CTRL  0  LEVEL=1 0v,100g 0.4v,1g 1v,1000k 2v,10k 3v,100 4v,1 5v,1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行真心没看懂。。。

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peterlin2010
最后一行真心没看懂。。。

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看下 hspice 使用手册

use 开关 switch